又是关于如何万用表测量主板MOS管是否击穿的方法。

楼主(2012-06-16):
第一次发帖,我用二级管档(蜂鸣档),黑笔接D级,红笔接S级,测出阻值有300多欧,然后对调红笔

接D级,黑笔接S级,(这时阻值会慢慢的从300多上升到1200多欧,停止后归位为'1',)

请问我这样的检测方法正确吗?(我也是参照网上的说法做)如果不对,请大师们,多

多提点。因为我是新手,在这方面很菜,所有如果大师们可以高抬贵手的话,最好把步

骤说的越详细越好,(例如:黑笔接....红笔接....怎么对调法,)总之越傻瓜式越好。

呵呵,谢谢啦。还有,什么正反各测一次?怎么正法?怎么反法?

网友:
红点S黑点D为N沟
反之为P沟这样记更好理解。记一种即可,三极管也一样

正反的意思红黑表笔换个位置试下

网友:
三极管,BC,BE有值。C,E不能通。如果怀疑就拆下来测,对拆几次就记住了。

网友A:
红点S黑点D为N沟?指的是通还是有阻值呀?

网友B:
这时阻值会慢慢的从300多上升到1200多欧,停止后归位为'1'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41535-1-1.htmlMOS管的阻值会慢慢变吗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点S黑点D为N沟?指的是通还是有阻值呀?

怎么测通不通?怎么测阻值?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时阻值会慢慢的从300多上升到1200多欧,停止后归位为'1'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 ...

请问这样正常吗?你给的链接打不开

网友:
我只是进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有一组500左右的数值为正常

其他的都是为1才是正常吗?

网友(点评):
为1是无穷大 等于是不通 500左右才是他的标准值

网友:
我也是进来学习的.

网友:
以前记的,正SN,正DP。
就是红表笔接S极,黑表笔接D极有阻值为N沟道,反之P沟道。

网友:
再次温习一下功课,呵呵

网友(2012-12-18):
我也是进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