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吹风枪吹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2-06-16):
我买了部倍思特的热吹风枪型号是BST-8016LCD,(主要用于吹主板芯片用)我想问温度

要调多少,吹主板芯片的距离是多少,要吹多久?大家可以说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A:
温度太高、吹太久容易把芯片吹坏的。能把锡吹化就行
拿废板多练练吧

网友:
风速不用开,温度适当就好!

网友:
先在废旧板上实习,温度不宜太高,风速不能太大,温度高易损芯片,风速太大有时会把芯片周围其它的小元件吹飞

网友:
芯片4-5档风速,温度400.植株就3-4,350的温度。

网友:
同意5楼

网友:
这个还得看你风枪的实际参数

网友:
我用的是850风枪,一般350度,4档风,拆场管,IC,贴片不在话下。
我一开始的时候经常吹死很多IC,吹多了就习惯了,最重要是多练。手法要熟,要稳,要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温度太高、吹太久容易把芯片吹坏的。能把锡吹化就行
拿废板多练练吧

请问怎么才能知道芯片里的锡是不是已经融化掉??感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怎么才能知道芯片里的锡是不是已经融化掉??感激

肉眼能看到变化的啊

网友:
我觉得焊接时更难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肉眼能看到变化的啊

请问距离是??

网友:
这些都是要自己去练

网友:
我用的杂牌的,感觉温度不准确,LZ还是听大家的,自己拿板子多练练,自己找感觉把

网友:
我还没买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肉眼能看到变化的啊

锡融化了是冒完泡还是怎么的啊?请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锡融化了是冒完泡还是怎么的啊?请问

融化了就发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