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2-06-16):
我遇见一电源,在别的机子上面用没有问题,为什么在他自己机子上面就不通电呢!换电源就OK了!但他的电源是什么问题啊!麻烦大家帮帮忙!

网友:
有这种怪事

网友A:
电源线问题,还是功率不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线问题,还是功率不够了

电源线没问题,功率不够怎么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源线没问题,功率不够怎么做

功率不够只能换电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率不够只能换电源了

晕,换电源我还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