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400A-PFC电源短接绿线风扇转一下 测得电压从高变无 应该怎么查 求大家赐教

楼主(2012-06-16):
技嘉400A-PFC电源短接绿线风扇转一下 测得电压从高变无 应该怎么查 求大家赐教

网友:
是不是保护了,发个电路图

网友:
MOS管不稳定,漏电引起的,或者换下虑波电容

网友:
带上负载再试下,可能没负载不开机

网友:
查保护电路..

网友:
应该是后面的整流管击穿了、

网友:
拆开,看下内部有没明显的损坏。电容有没失效。管子有没有坏。

网友:
lz起码要提供用哪种解决方案才能为你提供帮助啊!494+339或6105...

网友:
先拆开做清洁,再看有没有电容鼓包的,再查查保护电路

网友:
后级保护了,楼主查一下输出的对地阴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