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 9600GSO 384M

楼主(2012-06-16):
昂达9600GSO384M显卡不显示测试卡跑2b各路电压正常,核心加焊过了晶振起振,用别的卡带进去GPU可以检测到显卡型号可以装驱动,单独插就是跑2b不显示
显卡

网友:
已经刷了,接到卡先刷的bios

网友:
又见2B。这种情况,如果不是前面很多人说的什么BIOS、掉元件之类的小儿科故障,那就很可能是显存问题,很麻烦。当然,核心问题也有。都是能认到核心代号,BIOS也能读能写。
同意楼主:
5.0
scofield491
同意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