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DC开机有启动声音,但黑屏无像,外接也无像,并不断重启。

楼主(2012-06-16):
   Asus f8dc amd本子,加电开机,有ASUS开机声音,但黑屏无像。外接也无像。机器同时会自动重启。继续检查发现,内存插槽下面一个不能用,接内存没有开机声音,电流停在1.38A左右(TK55的CPU)。上面的内存插槽可以使用,开机有声音。显卡为9300(G86-735-A2)。
   疑问一:该机如果不接显卡,在正常情况下会不能往复重启?大家很多人都知道ASUS的本子,不接显卡也可以开机,有开机声音。有没有试过,不接显卡,能不能进系统?会不会往复重启?
   疑问二:因为该机MCP67MD-A2二桥合一,加焊后,故障现象依旧,所以没有急着做显卡。但使用8400显卡代换,也同样黑屏无像,这有可能是BIOS的原因,9300的BIOS不支持8400显卡。有8400显卡BIOS的朋友请支持一下。
        提问三:有没有知道的朋友,ASUS 的F8DC和Z99D的主板是不是一样的?如果是一样,F8DC的主板换Z99D的BIOS,就可以支持8400显卡了?

      已经修好了。AMD的机器不装显卡不断的重复启动,但INTEL的却可以黑屏进系统。9300的显卡不支持8400,但支持8600.更换Z99D的BIOS就可以支持8400显卡。

网友:
我自己回复吧:
    疑问一:该机如果不接显卡,就会不停的自动重启,在不装显卡的情况下并不会进入系统。
    疑问三:F8DC和Z99D,A8DC主板是一样的,F8DC 201A是支持9300显卡,A8DC 211AS是Z99D支持8400显卡。

网友:
华硕A8SC的INTEL芯片级,如果显卡坏了,不重启,在黑屏下会进入系统。

网友:
这是三合一吧

网友:
如果是mcp67mv的话 不要显卡也能正常使用集显

网友:
    结果是显卡有问题、直接刷的z99dbios 换的8400 显卡??

网友:
应该还是独立显卡的问题要是MCP67出问题是听不见开机声音的 建议换个一样的显卡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