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主板AM2 F-N68SM(TM5860B) 内存没有供电 怎么修(修改 看错了 是OPS有1.6V)

楼主(2012-06-16):
现在 CPU有供电 内存和桥没有供电 内存管理芯片 RT9214 现在是 BOOT 1脚 12V VCC 5脚12V   OPS  7脚有 1.6V其它脚都没有 电压

芯片换过了  AMD的主板NV 单桥 内存开启信号一般是哪里发出

网友(点评):
呵呵 前几天才出了一块这样的板子^_^

网友:
奇怪,按你说的6脚参考电压脚有1.6伏的电压,是由R2 R3分压而得,Vout内存供电没有电压输出?打打Vin的对地阻值看看吧?

网友:
建议楼主把芯片输入和输出部门的电解全部干掉,再来发帖

网友:
同意楼主说法

网友A:
电路分析没什么好说的。第一   V+    BOOT     第二即然没有EN就是到上下管的驱动...第三反贵...
步骤就这样....另外楼主要注意Q3    它作用是当后级电路有问题时就会导通!!     按照思路去修吧

网友:
VIN 5V 阻值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路分析没什么好说的。第一   V+    BOOT     第二即然没有EN就是到上下管的驱动...第三反贵...
步骤就这 ...

我在旁边没有找到 Q3  我刚刚看错  是OPS 7脚有 1.6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旁边没有找到 Q3  我刚刚看错  是OPS 7脚有 1.6v

ops不是开启信号吗???啥说没有呢?你应该先打一下内存的对地阻值啦……而且内存无电压又哪来的反馈电压(第六脚)呢?

网友:
带换个试试!

网友C:
Q3如果没有就把上下管都换了。试一下

网友D:
2  4脚的 瞬间波形有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  后级有问题 或者 反馈 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Q3如果没有就把上下管都换了。试一下

换过了  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2  4脚的 瞬间波形有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  后级有问题 或者 反馈 有问题吧

好了  换多一次 场管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