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32不触发,ec晶振两端电压差别大

楼主(2012-06-16):
如题,二修机,下边维修点拿来的,最开始客户去他们那清尘,回家显了一下logo就不开机了,拿来拆开一看,3.3v 5v短路,少了半天,5a的大电流没有发烫的器件,对照图纸看俩信号跑到哪些地方去,5v去的地方少,从它开始,去掉三极管开关管之类的,先找大件,一个是桥,一个就是声卡了,先拆声卡,阻值都正常了,不明白,5a的大电流都不烫,原来声卡型号是idt92hd80,手头没有一样的换了一个idt92hd79,对照图纸看了看有一些地方不太一样,但总的供电没问题,上上能认,外接也响,就是喇叭不响,懒省事不行,定了几片一样的,换好,一试左喇叭正常,右喇叭不响,一看,喇叭线快断了,明白了,他们给清尘,喇叭线极细,没装好,拧螺丝拧断了,因而导致烧了声卡,接好线一切正常,客户屁颠屁颠拿走了,可是过了3 5天,又拿回来了,说又不加电了,拆机检测,非声卡,非短路非人为了
慢慢检测,待机3 5v正常,但是就是不触发,开机信号正常发送到ec,有跳变,ec供电正常,时钟有点不对,晶振一段1.3v一端0.9v,复位,btn,rmrst acok都正常,换晶振,谐振电容,ec,刷ec资料 ,都不行,就是不触发,南桥的rtc电路都正常,s3 s4就是发不出来,但是拆掉晶振电压就正常了,不解,郁闷了,请教高手了,晶振两端电压,还有什么会影响,
实在不行换hm55桥了

补充内容 (2012-6-20 08:35):
此机ec晶振两端压差大是正常的,后从官网下了bios资料2m的,原机是4m,刷上去能触发了,但上电到0.7a左右,测试没有显卡供电,tps51511 12脚没开启信号,此信号受控hm55,换桥不行,论坛下4m原机bios正常亮机

补充内容 (2012-6-20 08:37):
虽然能亮机了,但是还有问题,开机有时特别慢,几十秒才出现logo,而且,关不了机子,重启可以,论坛查了一下,有同样问题都无法解决

网友:
没看明白呢.

网友:
3.3v线圈阻值偏低102欧

网友:
BIOS参与触发没?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刷BIOS不行那只有找图纸看下EC的工人条件达到没,AC_IN是否正常

网友:
笔记本维修现在还没有入门 入门级都不算就能清个尘做下显卡 芯片级维修真是没有时间的验证是不行啊

网友:
多看贴,多学习。慢慢学习!

网友:
可能是虚焊

网友:
希望各位高手 版主多关注关注此机,尤其是开机慢和关不了机这两个问题

网友:
有一个进水的也是修好用几天就回来

网友:
我认为还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故障现象应该跟南桥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