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 主板BIOS版本怎么从高刷到低版本

楼主(2012-06-16):
   想把BIOS版本从3605降到0601 但是用自带的BIOS升级工具提示错误。求教 还有别的办法刷BIOS么

网友:
把BIOS芯片取下用编程器刷

去官方照相应程序,或者在纯DOS下刷

网友:
可以在DOS下刷,但不要用华硕的专用程序就可以

网友:
降级刷还是去找有编程器的地方刷吧,自己刷不亮了,代价就大了

网友:
刷不了啦,用工具也不一定行,只有拿编程器刷还差不多

网友(2013-04-27):
H61的板最好别动,我刷过,基本都不亮了。

网友(2013-12-21):
我刷过好多 。。。。

网友:
最好的方法就是用编程器了呀,,,

网友:
我怎么官网上找不到这个BIOS呢????  P8H61-M LX R2.0的  下载后面没有R2.0的不行,而且只有4M,备份出来的是8M的

网友:
在英文网站上才找到这个BIOS

网友(2015-07-20):
拿出来共享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