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712S+的问题

楼主(2012-06-16):
前两天修的AOC  712S+今天拿回来了,说是又坏了,还一样的毛病,就是坛子里盖了160多楼的那个9.1V齐纳管烧了。因为是头一次修这个管子坏的,所以直接换一个就交给客户了,没想到今天又坏了,现在有没有这个管子了,所以直接拆掉,又把电源板上所有电容都换成耐压25V的电容,原来都是16V的。不知道会怎样,正在测试。

网友:
有的取消可以,有的会不稳定,那个稳压管的多得是1W以上的

网友:
谁 有这个机的程序

网友:
一般没有事了的

网友:
多谢各位师兄的支持,这台显示器在我这里测试了两天,交给客户拿走了,一直到现在没再回来,应该没问题。以后可以借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