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450 有时花屏有时不显有时usb无法识别

楼主(2012-06-16):
如题:
型号:lenovo G450
板号:KIWA5 LA-5081P.(独显) Rev:1.0 2009-04-22
故障现象:有时不显,有时花屏,有时USB无法识别。
维修过程:之前无维修史,跟据故障,加焊显卡,加焊南桥,故障依旧。
有没有可能是时钟故障引起以上现象?
---------------------------------------------------------------------------------------------
暂时无示波器进行时钟检测。

网友:
先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BIOS肯定是要刷的,相信至少可以解决部份问题,供电正常吗,接口呢

网友:
USB接口供电正常。只是什么故障会引起USB和显示同时出问题

网友:
这现在少见哦,测下各项供电,有可能供电偏低引起。

网友:
以前修过类似机器,有时开机不显,有时进系统蓝屏,正常进入系统死机,后测主要是一组供电2。5V降下1。98V所至,修复供电后正常。

网友A:
重做系统也是曲?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做系统也是曲?

都换过硬盘了。

网友:
刚刷了BIOS,USB还是无法识别,暂时无花屏,估计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以前遇到过  是cpu核心供电引起的   我的是不花屏   故障是时显时不显示。。

网友:
应该是哪一组供电不正常,查查

网友:
B+=19.06V
+5VALW=5.11V
+3VALW=3.37V
+1.5VP=1.52V
+1.5V=1.50
+5VS=5.10
+3VS=3.33
+1.5VS=1.49
+0.75VS=0.75V
+VCCP=1.08V
+CPU+CORE=1.13V
+VGA_CORE=0.86V
+1.8VS=1.83V
电压好像没有不正常的。

网友B:
未必不是屏幕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未必不是屏幕有问题

我外接的屏。

网友:
IBM的南桥换了个,USB问题解决,目前测试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个 打算 换显卡试试

网友:
看来只有把显卡也换了{:soso__6235880048239246314_3:}

网友:
只能重值下显卡试试啊

网友:
显存坏,修过

网友:
估计是两个问题吧,南桥,显卡,有问题吧,统统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