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549 1.4(785gtm-e4) PWRGOOD那里产生的?

楼主(2012-06-16):
         手上一片V星ms-7549主板维修,不跑码,无复位。查电压只有内存供电1.8v,其他桥供电1.2v及1.25v没有,cpu供电没有。先修桥供电,由up6103s8控制,主供电12v有,7脚0v无开启电
查7脚到U18  UP6212的6脚 1.25VREF. 查UP6212 1脚5v供电有 ,8脚EN 0v,5脚及6脚都0v。查8脚EN过一个0欧电阻接PWRGOOD,PERGOOG低电位,后面的就不知道PWRG00D是那里发出的呢?

PERGOOG 去了cpu供电的管理芯片ISL6232

去了南桥

还有这里

     请大师们帮我分析下,是那里引起的没有PWRGOOD,还是我的思路有问题,根本就是因为有电压没出来而没有PWRGOOD.

网友:
先修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了,一般PG就有了

网友:
没有复位,那就是开不了机,应该在待机的基础上,有轻微的电流上扬吧,建议仔细观察电流的变化,来缩小维修范围

网友:
pg是ISL6323CR发出的,应该是VID没有电压吧

网友A:
换一块CPU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块CPU试一试!。。。。

没有am3的u,用AM2的u试过一样

网友:
你这块主板时序是cpu供电出来后再有nb

网友:
看CPU附近是几路供电!  如果是三路!看看有没有坏。。。。。。。?

网友:
这个板有个通病就是核心开启电压被拉低  你拿下核心供电附近的Q88 全部的供电就出来了 也正常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