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58电池不保存

楼主(2012-06-16):
今天一个做二手本的同行拿来一个机子,每次开机时间都不能保存,他说小问题要我收便宜点,我也没说啥,报了八十块,接了机叫小弟去弄了,拿过去,他就开始查了一下CMOS路,果断,追到,一个,一K的电阻后面有个共阳的双二极管,后面有个小电容,二话不多,拆了,就装机,这小子,现在动做很快,不一会就装好了,准备直接给那个人送去,我苦口婆心的,说你多试一下,那小子有点不听话,说了句有什么好测的,就拿给人家了,一会等他回来了不到五分钟,那个同行又过来了,这次来要骂娘了,什么呀,这都没修好,郁闷1,,,小弟也郁闷,刚才在哪试了一下,不是可以了吗,现在又不行,后来,小弟也没办法,只有再拆,然后,把那个二极管给换了,再测没几下,又不行了,郁闷呀,没办法只能下图纸了,打开图纸就看图纸的电池经过R437后,本来是2。8V的电压的只有1,8V的,断开P3.3V_MICOM,还是一样,再断开R369 R368 R366 R367,那个脚的电压就升起来了,然后把P3.3V_MICOM连上电压也正常,看来问题就块了,这边电容基本都换了,那就基本确定是南桥了,不过,第一次时间不保存换南桥的,拆南桥,换南桥,二十分钟吧,OK,换好了,上电测试OK,用再久也不会掉时间了,南桥将永久保存呀,很有意义呀

网友A:
我还真没遇到过 时间保存不住来换南桥的。RTC没换桥之前有3.3V没呢?

网友:
南桥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
这个情况加焊的话会不会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真没遇到过 时间保存不住来换南桥的。RTC没换桥之前有3.3V没呢?

有呀3。3V,
我也修过很多时间不保存的,一般都是电容二极管呀电池座的问题的,要不灰我也不会写一个这个来感概一下了,这个南桥我要珍藏了,呵呵

网友B:
楼主要收多少钱啊?

网友:
南桥肯定有可能的。CMOS电路在南桥里面呢。

网友:
现在看电路能看懂,但是出了问题分析能力还不够,继续加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收多少钱啊?

以为是小问题,只报了80块,后来换了南桥好了,又不好加价,一说人家又不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为是小问题,只报了80块,后来换了南桥好了,又不好加价,一说人家又不信

80元,但成本就是三十左右,不过有赚就可以了,现在的生意都不好做啊!

网友:
哎有的时候很讨厌同行,没生意的时候又只有同行能送机来,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真没遇到过 时间保存不住来换南桥的。RTC没换桥之前有3.3V没呢?

天啊还有这么多人同意你的关点,看来你们修的机器太少了,

网友:
台式机上面不有IO造成CMOS不保存的呢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时间不保存换南桥的,膜拜下

网友:
学习学习了,我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
思路很清晰 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