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建议]
网站管理来看看 登陆取消图片验证码吧

楼主(2012-06-16):
      这段时间 网站速度很好 就是每次登陆都要输验证码 但是我家的电脑 不管怎么弄 就是收不到验证码图片  晚上在家 就不能上论坛了 所以啊 对于密码强度符合要求的 就不用再输验证码了  晚上的我伤不起

网友A:
我也有这个问题,不过我是在手机上收到的验证码,明明是输对了的,还是上不去

网友:
有办法吗?

网友:
网速会影响到这个,另外请您检查您的输入法是否在英文状态或半角模式下,如果是全角模式下输入,系统会提示输入错误。 如果不是这个问题就把浏览器设置成允许播放动画。

网友:
手机上也不能耶。输入应该是正确的

网友:
不只是你们  我这边好多认识的人都不好上 只能默默看着  呵呵

网友:
是 啊 ,有时明明输入对啦,就是提醒不对,碰到那样的情况,我就等十几分钟后再次登录,一般一次就能登上

网友:
取消登陆验证码吧,这个好烦人的

网友:
伤害用户体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这个问题,不过我是在手机上收到的验证码,明明是输对了的,还是上不去

最省事的办法,,绑定QQ,QQ登陆后,选择QQ登陆就可以了。。。。。。。。。。。。。。。。。。。。。。。。。。。。。。。。。。。。。。

我直接用的QQ登录,登录太简单了!建议使用QQ登录!

网友(2016-07-12):
确实,直接QQ,微信登录就行了,账号密码都不用打.

网友:
我帮你移到站务那边吧,管理员看到会帮你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