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asus 开机没有反应,没有3.3V电压

楼主(2012-06-16):
我的asus 开机没有反应,没有3.3V电压,在站下载的W7J 电路图跟我的好象有点不同,找不到对应的电路

网友:
没有3.3v你要看前级的电压过来没有,过来了的话在找3.3V管理芯片,查查条件看看。找电路图找主板料号啊!

网友:
不开机首先查保护隔离、待机电路和开机电路

网友:
未必不是主板电路的问题

网友:
型号是华硕 W7J;电路图是有网上有,就是对不上.跑不了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