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690 主板,雷击。。。。

楼主(2012-06-16):
       接修一块“联想L-A690 ”主板,客户说造雷击了,现在主板跑D9 ,不开机,发现网卡烫手,将网卡吹掉,开机一切正常,接上硬盘另外加了一个独立网卡,正常驱动网卡和进入桌面,自己用了2小时,OK。。。

    但是我有点不放心,因为北桥散热器温度很高,还有他旁边哪个Q38管子温度也很高,手放在上面不能放太久,不知道这个温度是正常的吗?

网友:
能用就好,我用着的也是好烫,

网友:
用起来温度很高 没什么后患吗

网友:
有些差板设计不好,桥温度就是很高的,能用就行,不过最好要改良一下散热装置

网友:
应该没事吧  那些应该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
可能桥有一点短路,可以做一下、、、

网友:
加个小风扇啊

网友:
和我那天修的一样呵呵 半小时,就是找网卡慢 了点
找一个不好使 ,找一个不好使,怒了,最后一个不好使不修了

网友(2012-07-18):
雷击了  不是网卡芯片 就是南桥

网友:
南桥肯定是坏了,

网友:
这板都很热,要不怎么这板桥虚汗也不少?

网友:
我也有一个,也坏了

网友:
你测下吧,没事的话,出手吧,联想这款挺垃圾

网友:
最好加个风扇

网友:
能加个风扇比较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