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修复华擎G31M-S

楼主(2012-06-17):
G31M-S
接到一块华擎G31M-S主板,点开关针风扇转一下就停,典型的12V短路故障。目测下管已经渗出了锡珠,于是不管三九二十七先将所有的管子换掉,经测无短路后上假负载上电,VTT1.2V,PG1.2V,Vcore0V,复位灯长亮,正常。上U一路狂奔,手摸旁边的电感不发热,OK!收钱。

没想到客户第二天又拿过来了,同样的毛病。没办法只能再拆下来详细的检测了。PWML6713A

测有一相供电的下管已烧毁,换上好的管子,想到屡烧管子,PWM芯片应该是有问题了才会这样,于是也换之。加假负载上电测量:VTT1.2V,PG1.2,复位1.2V,核心电压从1.2慢慢升到2.0V,而且还不断往上升,感觉不对,这种板子不上CPU不应该有核心电压的。上真CPU后果然不出所料,Vcore0V,复位灯长亮,*脏话*!L6713A这鬼芯片就是不好搞。在基地一搜,好多人对它束手无策,没办法,只得重新来过,边上的小芝蔴管子也不放过,没发现什么大问题,加电测得17EN1.9V460V,问题就在这了。

测与之相连的是一个小黑电阻,电阻前有3.4V,过了电阻0V。这小东西没标号,不知道多大,在别的也是用L6713A料板上查是0R的,就它了,换上去,电压恢复到3.4V,但核心电压还是慢慢上升。逐一拆下旁边的小管来测,当拆到一个标号为WW1管子时发现它已经软击穿了,板子上标号是D741,应该是个三端二极管

换之上电,复位灯长亮,其它电压正常,Vcore0V,上真U又一路狂奔到FF,烤机2小时OK!此板修复。
总结:有时在线测元件不一定准确,特别是一此芝麻管子,必要时要拆下来测。

lgx
同意楼主
3.1
给力 看来我以后也要这样测量乐

网友:
楼主维修主板很有思路,学习了。我也有遇到过一些小元件不是完全烧坏引起的一些怪问题。所以我们大家在维修时一定要注意这些。

3.1

网友A:
楼主是用什么拍的,这么清楚,,,,告诉我一下

网友:
楼主很细心,以前经常遇到此类问题都放弃了,看来以后得用心了。

网友:
6713A坏的也不少。

网友:
这个是由一个二极管击穿引起下管烧了然后就是自动断电的吗!

网友:
我看了下L6713的脚位定义,46脚为PG信号,为零不正常,不过57的双二极管软击穿是怎么回事,或果击穿57脚的电压是逐步升高吗?

网友:
修得不错,呵呵,屡烧MOS管应该是有一相没工作造成的,46脚是个PG脚,当CPU供电好之后才量得到电压,

网友:
当下管击穿时,多数是附近的蕊片短路引起的。

网友:
这板子质量还行,都是小毛病
很有细心啊。
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用什么拍的,这么清楚,,,,告诉我一下

普通放大镜+6120C手机

网友:
维修主板很有思路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啊,又有耐心,很重要!

网友(2012-07-17):
旁边三极管坏的多,换了IC无果,你就要量一下三极管,修到几个三极管坏的。。。

网友:
楼主这叫到手能力强,有点换遍天下所有件的心态

网友:
不错 有思路 有图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很有耐心

网友:
思路清晰,修板就当如此,细心很重要

网友:
楼主辛苦啦,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2012-08-16):
有图有过程 细心 楼主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