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技嘉GA-P31-ES3G不触发

楼主(2012-06-16):
板子开机针(4.86V)和待机电压(3.3V)都正常,就是不触发。I/O芯片的103、106脚都有高低电平变化,就是107脚无变化,一直处于高电平。换过I/O也一样,无意表笔碰到102脚触发了且工作正常,关机后又故障还原了。再次碰102脚还正常开机,正常工作。强短绿线也可以正常工作。就是点开机针不触发,怀疑过网卡芯片,但拆除网卡芯片也一样,神马问题呢?

网友:
把绿线和地线接到开关上不就行了吗

hjq
经典!那还不如用AT电源哦。

网友A:
点开机针后I/O芯片102脚有1.55V电压,不知道是否正常?但短接绿线开机后该脚电压是2.45V。

网友B:
感觉还是I/O的事,你保正你的I/O换好了吗,没有虚焊吗,

hjq

网友:
开机芯片前应该有一个门电路吧

网友:
直接飞线。。。。。。。。

hjq
办法不错,直接换板更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还是I/O的事,你保正你的I/O换好了吗,没有虚焊吗,

没有虚焊的。故障和没换之前一模一样。

网友C:
你换的是不是技嘉专用IO呢?

hjq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点开机针后I/O芯片102脚有1.55V电压,不知道是否正常?但短接绿线开机后该脚电压是2.45V。

102pin是sb发给io的slp-s3#,同时还发出一个slp-s4#,只有拉高这两个信号,才正常意味着,各个电压的开启。此故障我分析为s3这个信号没有被拉高,这也是你用表笔搭102pin能开机的原因(红表笔对外输出2.5伏)。建议lz查一下s3这路信号上的器件。

hjq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换的是不是技嘉专用IO呢?

是的 在另一张技嘉板子上取下的,型号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2pin是sb发给io的slp-s3#,同时还发出一个slp-s4#,只有拉高这两个信号,才正常意味着,各个电压的开启。 ...

首先感谢回复.图纸和实物上南桥到I/O 102脚 SLP-S3#是直通的,但实测有10欧阻值.还有一路串了22K电阻到Q283的B极.测量22K电阻到I/O的102脚是直通的.不用表笔用其它导体碰102脚也能开机.有时碰一次,有时碰几次但都能开机.

网友:
注意S3信号,跑线

网友D:
开机瞬间用示波器在s3上打下看有没有波形

hjq

网友:
是不是南桥空焊了?或者有问题

网友:
月饼老师分析一下就OK了。静等结果....................学习中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点开机针后I/O芯片102脚有1.55V电压,不知道是否正常?但短接绿线开机后该脚电压是2.45V。

上啦电阻坏,或者桥坏

hjq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啦电阻坏,或者桥坏

没看见上拉电阻啊.

网友F:
两种可能,1南桥没发出高电平,2:IO拉低。桃起IO的102脚,测焊点,有没有高电平,判断是南桥还是IO问题。

hjq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两种可能,1南桥没发出高电平,2:IO拉低。桃起IO的102脚,测焊点,有没有高电平,判断是南桥还是IO问题。

如果要有问题就应该是南桥了,I/O换过也一样。南桥到I/O的102脚间有10欧电阻(但图纸上是直通的),南桥端始终比I/O端电压低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开机瞬间用示波器在s3上打下看有没有波形

没有波,只有1.38v电压.1秒左右到1.56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波,只有1.38v电压.1秒左右到1.56V.

忘了提醒把s3脚挑开,打波试试

网友D:
挑开s3脚或者断开这个脚上的其它器件,目的主要是测sb有没有发出slp-s3这个信号。如果没有测到信号,那先把sb加焊下,还没有重植或考虑换桥,如果有那就再放后查看是那个器件把信号拉低了。据你说桥的可能性大点。

hjq

网友:
感谢指点,明天照做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挑开s3脚或者断开这个脚上的其它器件,目的主要是测sb有没有发出slp-s3这个信号。如果没有测到信号,那先把 ...

今天看了。挑开S3脚也没有波,但还是有电压变化。挑开S3后按一下开机,还是不开,此时在I/O芯片的表面手指轻轻触及一下就开机正常工作了。实在没法了就改用AT电源。感谢回复。

网友:
今天看了。挑开S3脚也没有波,但还是有电压变化。挑开S3后按一下开机,还是不开,此时在I/O芯片的表面手指轻轻触及一下就开机正常工作了。实在没法了就改用AT电源。感谢回复。

网友:
感觉是不是你碰一下造成了一个电压跳变。。。而不触发就是缺了这个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