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这个怎么直接接适配器

楼主(2012-06-16):
高手们这个怎么直接接适配器

网友:
我想直接从CN2接口直接接,求高人指点

网友:
你问得不清楚,还是我理解能力差啊,看不懂!

网友:
DC头没有,我想把适配器接主板上

网友:
小小白跟你说。找到主板DC接口正负极接、

网友:
1脚7脚各接一根线到DC头  应该能工作吧

网友:
6楼,正解!

网友:
谢谢了。我试试看

网友:
谢谢6楼的,OK了

网友:
直接把公共点接到适配器上,然后把dcin拉高就可以了

网友:
其实就是注意正负啊

网友:
对正负不反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