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进来看看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怪毛病。

楼主(2012-06-16):
三星R25E 开机无显,把CMOS清零开机就显,再开机又无显,再清零CMOS又显。。。。请高手指点一二!bios已经刷过。由于这个机器的H8带程序找不换。有谁遇到过~~~~~~~~~~~~~

网友: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三星的机把我都搞怕了,板垃圾的很,查rto与南桥的电路

网友:
板子是根薄,但是这个毛病还第一次见到

网友:
查电路啊,看一下是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染化或者虚焊的,没就换南桥试试。

网友:
不好搞就直接不装BIOS电池不就行了。

网友:
这个机器南桥和北桥都容易出问题,南桥经常引起时间跑得很快

网友:
不会是桥把,清过cmos能正常使用的呀

网友:
做个桥试试吧,另外,电池电压没有问题吧

网友:
两个解决方案。一是从电池着手。二是从桥下手

网友:
明天决定先换个南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