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脑蓝屏

楼主(2012-06-16):
电脑蓝屏一般会有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硬盘好的  内存都换过  系统也换过 但还老是蓝屏  高手帮帮忙

网友:
cpu散热问题

网友:
桥和CPU  都有可能。。。。。。。。。。。。。。

网友:
电源不行,主板供电异常硬盘数据线都还是有肯能的

网友:
CPU供电也会呀

网友:
驱动的驱动驱动,哈哈!

网友:
电源和主板的问题,建议恢复主板的bios试试!

网友:
cpu散热,加个铜片。

网友:
造成蓝屏的有很多,一、电源,二、内在,三、硬盘接口接触不良,四、CPU供电问题,五、内在供电偏低,六、南北桥有问题,七、显卡问题。。。。。。。。。。。

网友:
可以刷个BIOS程序试下,曾处理过此种情况

网友A:
你应该没放BOSS的 电吧,可以试试

网友B:
蓝屏代码多少,这样才可以对症下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没放BOSS的 电吧,可以试试

放点很多次了  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蓝屏代码多少,这样才可以对症下药。

码跑完了 都

网友:
蓝屏代码, 不是检测卡代码,老大。 你这样的问题叫 吓问。

网友:
bios的问题,刷bios吧

网友:
主要问题在北桥,建议加焊。

网友:
我上回遇见表但是伙装W7行了XP  蓝屏。客户能接受装W7试试

网友:
一样一样的换。。总会找到原因的。。。

网友:
这个还挺多项选择的诶呵呵。,系统啊内存啊显卡啊。什么什么的,你得看英文的嘛呵呵,

网友:
bios电源模式改下看看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