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vov b450独显的通电不显

楼主(2012-06-16):
lenvov b450独显的。通电自动上电。所有的电压都正常。CPU也有复位。电流在0.8左右不动。是怎么回事啊。用手感觉南桥发热有点大。()IBM的南桥)所以把南桥换了。还是一样 现像。有谁遇到过啊
自动上电

网友:
看有没有复位信号,如果有的话就看有没有跑马,不知道是不是显卡虚焊不过还是不走U!!!

网友(2012-07-16):
我今天也遇到

网友:
我也遇到了 开机不显

网友:
刷个BIOS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