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61遭雷劈通病维修,共享给大家

楼主(2012-06-16):
最近几天陆续修了几块同行送来的同一型号的不触发板子,好像是6片,可能是联想或是HP品牌机的,具体没有问,板子的型号是mcp61pm-hm  rev:1.0b  15-v06-011021  网卡的型号是:rtl8201N
故障现象:不触发,无3V待机
检修思路:检测网卡旁的两个贴片电容,会发现短路
维修过程:用风枪吹下网卡,试机正常,故障排除
维修处理:更换新的网卡芯片或加一个独立网卡

由于没有相机之类的拍摄设备,请大家见谅没有图。如果感觉有帮助,请给加点分。谢谢

网友:
哈哈  老同学很厉害啊

网友:
雷击一般都是网卡芯片坏,严重的南桥坏,如果网卡挂pcie总线北桥也有可能坏。

网友:
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

网友:
还是值得顶一下。

网友:
这种属于不正常 ?

网友:
走狗屎运了,没有一片南桥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