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IER T68(T14S)开机0.3A掉电`详解

楼主(2012-06-16):
HAIER T68(T14S)开机0.3A掉电`详解
拆机裸板点0.3A瞬间掉电,(此板不上开关板可自动触发),大至量了一下,除无CPU供电,其它供电瞬间都有。
为了不走弯路,直接查CP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ISL6262,发现PIN31-PVCC5V无,那当然开不了机了,那就顺着PVCC5V向前查经过R8049到了Q9106,(PIN2,3,5,6,7没有输出+5VS),查到PIN1,8+5VOPIN4,7控制极无电压,于是顺着PIN4,7向前查发现通过R9102到了一个12V的转换芯片Q9105PIN4,无电压。查Q9105PIN2开启有3.3VPIN312V,再查了PIN4对地阻值正常,于是更换Q9105,发出PIN4输出12V了,再查Q9106输出+5VS了,但还是0.3掉电,于是想了一下,刚刚换了的那个12V转换芯片,好像下面还有一个Q9107,于是查了一下也是坏的于是换了,也输出12V了,Q9107是控制+3VS的。
再加上负载通电电流上到0.7A不动,于是查了一下CPU供电芯片,发现PIN1没输出VR_PWRGD对地阻值也正常,PIN7CLK_EN3.3VCPU供电有1.2V,好像觉得有点怪,于是用示波器打了一下,发现只有单相供电,于电查了一下供电MOS管,发现CPU上管Q8000,Q8004G极与S极阻值为0,(这里给不懂的说一下,一般的通电之后断开电源马上量这两极有时候是0,不过不是每次都是)反复测量都是一样,另外一组是正常的,于是把这两个上管换了,再开机,电流上去了,开机正常。其实想给初级的朋友说下,一般的开机电流0.7A不跑码CPU上的信号都正常了,这时候别盲目的去弄BIOS,南桥,北桥,具个人经验发现有很多都是后级供电,或者开启后级电压的控制电压不够,往往可能是因为一个三极管或者上拉电阻坏了,一定要先查查二级电压和PWRGD信号正常再去动什么BIOS,桥之类的,不过像桥有示波器就好修多了。
完了,随便说说几个本人经常维修的通病,
1:HPCQ40,ACER4740ASUS K40AB,K50AB,开机1.2A0.91.2反复,一般北桥虚的多,不过先建议换CPU再型北桥。HPCQ41就直接刷BIOS吧!
2,其它的机型还是很多的,有空再给大家写吧,希望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
CQ40这个机器毛病很多,修过几台,搞怕了

网友:
CQ40通病,北桥,屏綫,今天就高了两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