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可以远程访问公司局域网的电脑的呢

楼主(2012-06-16):
怎么才可以远程访问公司局域网的电脑的呢

芯维小春 -2 网络人把个人版就可以,后台运行。

网友:
装一个抓IP的小软件就行了.

网友:
用软件就行了

网友:
什么软件。。。。。。。

网友:
可以使用VPN

网友:
谢谢了,vpn我去试试看行不行啊!

网友(2012-07-30):
没试过  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可以使用TeamViewer和Radmin远程软件,比较简单....

网友:
端口映射也是可以的

网友:
telnet连接,但是要设置好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