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 I5的 有时候报风扇错

楼主(2012-06-16):
有时候报风扇错,有时候能进系统 但风扇不转 温度可高了 风扇是新的 那位仁兄修过啊

网友:
是不是连接线接触的事

网友A:
拆下来,直接,是5V风扇看转不?有时候新的也是坏的?再不行就直接上5V长转就行,浪费电而已。

网友:
联想的长转不报错嘛....

网友:
直通5V看风扇能转不?

网友:
不用看了。我朋友以前也有一台。好像最后客户着急取走了也没修好  我们怀疑应该是 EC的问题  没有EC 只能订 但还不敢太冒然去动的

网友(2012-09-26):
TP的风扇是由EC控制的,查下EC看看。。。

网友:
不是吧!!前几天一台T60 的机器也是这样!飞5V 报错!然后换一片扇叶 还是不行!怎么测扇叶都是好的!又重新买个全新的 就行了!这真*脏话*奇怪!!

网友:
建议换个扇叶看看  新的也会坏的  兄弟!

网友(2013-01-18):
改常转肯定有时会报错 有常个控制软件下一个

网友(2013-02-20):
换个风扇看看!最好不要改长转!

网友(2013-08-17):
我的也是同样问题。求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下来,直接,是5V风扇看转不?有时候新的也是坏的?再不行就直接上5V长转就行,浪费电而已。

兄弟,这个是IBM机器啊,5V常转???

网友(2013-11-07):
这个应该可以弄好把

网友B(2016-09-07):
我的风扇换了  但是还是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风扇换了  但是还是报错

查一下风扇工作条件,报错刷一下bios 换一下ec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