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r50e掉电问题

楼主(2012-06-16):
又一台神机到手卡住了,IBM R50E,有时候能开机 有时候不能,也就是说,可调电源,有时候能0.025的待机,有的时候是0.002,小电流的时候没有3、5V待机,正常电流则有 ,查了一下午,做了南桥,换了南桥时钟,受不了了加焊了所有芯片。。。。果断还是不行,没办法,求助别人找了图纸,发现南桥边上的电感电容不对,因为是两个,都换了,果断待机出现了,,,然后开机掉电,,,尼玛,心碎2了 ,开始以为是我加焊的时候把什么芯片没弄好,查了一圈,发现没问题,而且我加焊以后能开机的时候还是能开机,不能开机还是不能开机,(说下 ,能开机的时候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现在待机搞出来了,掉电让我蛋疼,我把原来的电感电容换回去,待机也有了,,,还是掉电,,,我实在没办法了

网友:
我有一台R6OI一样的问题。有时没待机,我查出来了是板漏电。我飞了十来根线好了。次次能开机,现在又新的问题,有时会档LOGO,操啊,只要烤板就正常,过了夜第二天就挂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