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r55v 键盘和鼠标不能用!在线等待中

楼主(2012-06-16):
昨天接到一台客户的R55的机器,开机花屏,一看是显卡故障,报好价格拆机,重做显卡,,显卡做上了, OK,哈哈,想想,钱到手了,  开机,进系统,问题来了, 键盘和鼠标不能用了,怎么样都没有反应, 经过多次测试,原来, 在DOS下面是可以用的,就是WINDOWS,下不能用,这问题怪了, 重来没有碰到过,现在加焊了一下南桥,问题依旧, 量了键盘的排阻也没有问题, 最后又动了键盘管理芯片,还是一样,这到底是什么问题,  哪位高手帮助一下,  没头绪了,  在线等待中

网友:
量量kb接口的每一个角的阻值

网友:
量过了没问题的,  问题是,鼠标也不能用的,

网友: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
DOS下能用,WINDOWS下不能用,你就不会进PE看下是不是系统问题吗??

网友:
没错,进PE看看是否系统问题!

网友:
想个办法进资源管理器看看有没有抓这两个设备,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问题点就在这里, 在DOS下能用的,  在PE也不能用,  BIOS 已经刷过不少于,5个版本,,进系统,MOUSE是个感探号,驱动没有打上,

网友:
更换一下SB会好,前两天才修到过一个4416的

网友:
待解决 还是没有好哦,

网友:
此问题已经解决了,  还是更换SB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