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异常报警

楼主(2012-06-16):
IBM T60 报警 一短 3短 3短 一短 机器进过液,位置在安全芯片背面附近。发现安全芯片有一引脚穿孔断线连上后故障依旧 刷屏蔽安全芯片的BIOS现象依旧 开机电流跳变到0.9左右,现在没有思路了。补充一点网卡忌口后边的6脚 2级管烧穿了,取下后没有补上。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网友:
貌似看过类似帖子,看看拔掉内存声音是否会变或者看内存工作条件有没有问题,没问题的话就有可能是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