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 电路简析

楼主(2012-06-16):
希望高手指导,小弟是泡论坛学的希望大家指导一下!

网友A:
下了打不开,浪费的我的积分。

网友:
精英的板RSMRST#一般是3VSB经过电阻上拉而来,很少采用IO发出来
华硕的PCI A14脚没碰到过断线,这个供电都是粗线

网友B:
上次修一个华硕的P31..条件都测了,32.768KHZ,压差有,打值正常,就是不触发,其他条件都正常,用示波器一看,32.768KHZ。就是没有波,换晶振,就好了,工具还是要全的

网友:
学习的,高手啊

网友:
有压差并不代表晶振就工作正常,有时候压差很小晶振也是正常工作的,示波器还是要有的啊

网友C:
条件量完了还不通电,你就要去摸一下晶振了,呵呵

网友:
怎么回事?下载的压缩包打开什么都没有?

网友:
你说的这些是简析的全过程吗?还是在压缩里?

网友:
lz是骗人 的,什么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条件量完了还不通电,你就要去摸一下晶振了,呵呵

是的,我也是修到这里,修不下去
然后给你、人家换板,换好几个晶振都不行,准备换桥来着找不到钢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了打不开,浪费的我的积分。

不会吧!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修一个华硕的P31..条件都测了,32.768KHZ,压差有,打值正常,就是不触发,其他条件都正常,用示波器一看 ...

如果怀疑晶振坏,用一个好的晶振搭焊到怀疑晶振的两脚上,试机即可。

网友:
有时候用表测就是正常的,但一用波波显示就出来了

网友D:
今天修的板子晶振2个脚电压都是0v,晶振,谐振电容都换了,最后只能换南桥了,还好换了就OK了。

网友:
基础的东西,还要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修的板子晶振2个脚电压都是0v,晶振,谐振电容都换了,最后只能换南桥了,还好换了就OK了。

呵呵,是啊?这个板子也是同样的问题本来想找个同样的桥换上试试,可惜钢网丢啦!哎,郁闷

网友E:
没有下载分。下载不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没有下载分。下载不了

呵呵,我这个有问题不要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呵呵,我这个有问题不要下载

不能重新上传个吗?要不就删除掉吧,免得别人说。

网友:
一般情况下如果要是晶振坏了 用手摸的话 都会触发的把!

网友:
楼主,怎么下载不了啊

网友:
楼主重新上传个啥

网友G(2012-08-11):
骗分,里头都是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骗分,里头都是空的

额。我都说里面,没有东西你自己不看不好意思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