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盘进PE进不去啊显示英文

楼主(2012-06-16):
用光盘可以进去

网友:
    在重制作u盘看看     好像你u盘有问题吧

网友:
不支持把 要不PE版本低了

网友:
现在有写机子都升级了,版本太低也会进不去

网友:
U盘的主控问题吧。

网友:
U盘的PE兼容性的确比不上光盘

网友:
启动盘没有做好,会出现英文的,,你要装系统的电脑内存有问题也会有这一现象。

网友:
我感觉也是你的U盘启动没有做好吧

网友:
我用别的机器进了,可以进PE

网友:
兼容问题。换个U盘应该可以!

网友:
u盘有问题了吧

网友:
U盘兼容性不好或PE系统版本不兼容!

网友:
不会最简单的bios设置错误啦吧,多观察下,要是设置错误啦就郁闷啦,发图看看。

网友:
个人觉得应为主板比较新LZ的PE版本未集成相映的驱动造成无法启动,光驱如是SATA的因BIOS里默认的SATA口使用的是IDE兼容模式反到好启动

网友:
我认为是你的电脑本身有问题,可能是硬盘坏了吧,先拔掉硬盘数据线,等到优盘引导后再插上数据线,检测一下硬盘吧!

网友:
是不是你做的PE不支持你所用在的主板呢

网友:
PE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