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问题,高手进

楼主(2012-06-16):
时钟晶振,电压一脚1.63V,一脚1.62V这算起振了吗,内存时钟测试点电压0.8V,PCI-E时钟测试点电压0.4V,不跑代码,cpu各供电都正常,哪个高手给点维修思路

网友(点评):
用波波打一下吧

网友(点评):
时钟1.7v你板子时钟电压低了。看下A15复位有3.3v没,

网友:
时钟不正常,没有压差,怎么会起振呢?

网友:
我也感觉是晶振的问题,这上面是14.318M的,我有几个二手的板子是14.318k的,换上一个,还是那样

网友:
把时钟IC 换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