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还刷程序吗

楼主(2012-06-16):
显存还刷程序吗

网友:
………… 难道内存也需要刷程序了?

网友:
不要刷程序的

网友:
没有听说过这个的

网友:
笔记本的显卡BIOS跟主板的BISO是一起得。当然现存的频率设定也是在BIOS里面。

网友:
不会吧  朋友的机子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就是花屏,换显卡也是一样,想换显存,不知道 能不能换

网友:
  换显存最好同型号的换吧、

网友:
显存可以治下球 就OK的 一般不容易坏的

网友:
显存想刷也没地方啊 呵呵

网友:
内存 也可以刷的 以后可能吧

网友:
花的不严重的话,加焊就是了,一般坏的少,虚汗的多。

网友:
不可能要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