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做BGA和植球的几点疑问

楼主(2012-06-16):
小弟新手一个,由于经济条件,加上维修量不大,目前做桥都只是用土炮。有几点疑问想求大家帮忙的。

1.用钢网放好球的芯片可以放在预热台上烤吗???如果可以上面还要用风枪吹吗?还是只能用风枪吹?

2.植球可以不把锡球植在芯片上,而是直接植在板子的焊盘上,然后在把芯片摆到板上面,然后做BGA吗???

求各位师傅指点。谢谢。不知发这里有没有违规。

网友:
1.可以烤,但是没有直接用风枪哄方便
2.也可以,但是没有人这么干麻烦

网友:
植好球就把钢拿下用风枪吹就行了,我就是这么吹的,焊膏不要放太多薄薄的一层就行了你懂的

网友:
我可是只用风枪吹!

网友:
只用风枪吹就可以了,熟练了很快的。

网友:
       如果可能,把球植到PCB上应该比较好,可以让芯片少受一次高温的罪,而且要是有个别点没做好,补做或者甚至重做都胆子大些,不必耽心核心受不了。但有一定的难度,比较麻烦。是个好想法,可以做做实验的。

网友:
在板上植锡是比较有创新思想,但必须要有专业工具!

网友:
在板上值球,貌似可以

网友:
要知道做BGA,最可怕的就是板子变形,其他的都可以挽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