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外设]
雷蛇呼吸灯改装

楼主(2012-06-16):
原先我的雷蛇游戏鼠标的LOGO出有一个发光二极管,单色,蓝色的。而且光比较淡。上图:
这就是从原先从鼠标上拆下来的二极管。
后来我想能不能改成发光度要强。夜晚比较耀眼,LOGO显示分明,个人比较喜欢哈!而且还是彩色的,色彩不停变换呢?这样才好看的哈!就在网上搜资料,查呼吸灯的工作原理及电路。后来查知晓得:呼吸灯其实完全可以由专门的彩色发光二极管独立自己完成色彩不同频率不停变化过程,直接接电就行。唉!白费了好多功夫网上查资料哈!
上呼吸灯彩色发光二极管实物图: 再上几张鼠标实物图:

在聚光区我加了4张胶布,好像是空调专用的,有反光作用我就粘上了。图:
  粘贴后的效果:

把二极管焊上后的效果

          全部装上后的样子。。就是这个效果,感觉不错哈~~~      简直碉堡了!

网友A:
这雷蛇多少钱买的?早前我也想买的,觉的样子酷,看大家对国产货评价不高,说时间长了按键有问题,就不敢买。一直用微软的一个,好几年了都,按键点得很舒服,不软不硬的,很带感

网友:
这个我早在N年前就用了。
当时是替换一个滚轮下面损坏的发光二极管。

网友:
请问一下,你说的滚轮下的发光二极管是不是发射红外光哟,然后通过反射,但红外接收器接收到反射光时在通过芯片处理来定位鼠标箭头的移动位置!如果是这种发光二极管,那跟我说的那个就完全是两码事哈,你说的是红外反射二极管,而我说的是完全用于装饰的那种哈,就是好看用的哈!不知你说的我有没有理解哈!有错请指正哈,谢谢参与评价哈!

网友:
觉得也没什么用呀,并且这种二极管很贵的。

网友:
谢谢各位支持,谢谢饼哥加分!

网友:
07年买的炼狱蝰蛇,420元用到现在,没有按键不好用。估计是个人rp好!貌似现在便宜多了........可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过保了么~

08年买的哈!,现在显示屏都有点花了哈,如果下次不想换新机,就要直接换笔记本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过保了么~

不好意思,看错了,看成是哪个笔记本改装信息了。这个雷蛇是去年3月份买的,还没过保,好像是。用用还不错,此鼠标可以对dpi和回报率设置调节,有开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雷蛇多少钱买的?早前我也想买的,觉的样子酷,看大家对国产货评价不高,说时间长了按键有问题,就不敢买 ...

你好,雷蛇其实是美国产的哈!去年3月我那时买的100多,自己用着感觉不错,也从来没出现过按键滚轮不灵问题。

网友:
非常好看。不过是不用的时候。。用的时候都盖住了

网友:
IE3.0 的路过, 一直用IE 打CF来着.

网友(2012-07-26):
雷蛇和罗技哪个好?

网友:
这种鼠标有两个发光二极管的吧,一个在电路板尾部对准聚焦镜的,另一个纯粹是装饰作用一般是装在滚轮附近的,楼主的这个是装在尾部的吧?所以能透空显示logo

网友(点评):
是的,不过,原来是单色的,我后来改了个多色的!

网友(2012-08-28):
支持楼主哈.没有改装过

网友(2012-10-17):
不觉得刺眼吗?哈哈,灯光效果确实不错,不过实际感受如何?如果是关了灯看电影,然后桌子上的鼠标比闪电还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