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复位

楼主(2012-06-16):
据说通过测量声卡复位,能判断笔记本是不是过了内存,这是什么原理啊?

网友:
那就说明声卡复位在内存后面11

网友:
不能吧,复位是在跑码前面的必要条件,声卡有了复位不能说明过了内存啊?我是这样认为的,高手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