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e派19寸液晶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2-06-16):
收一现代e派的19显示器(16:10),详细型号g199t。
开机无电源显示,初步判断是电源问题。
拆机打开是那种组装的杂牌,芯片整体分三块,一是电源板一块(简简单单的220v变12v仅此)、二是高压板(小口两灯板)、三是驱动板。目测看到电源板上保险丝烧断,心里窃喜。换个保险丝上电。又爆了。这一次仔细检测,电源板上的变压器有点发黑了,或许刚才烧的吧。直接换了个12v的电源板。
好好检查没问题了,上电。能正常显示了,刚要高兴,屏好像又不行了,下面是开机到15秒内屏的变化图片、5秒一张手机拍的,第三张开机10秒已经开始变白了,到了第四张15秒时已经有快烧糊的感觉了,感紧断电。
这是屏的型号,查了下好像是群创的牌子。
高压板,下面白色的自己改的电源板
驱动板
电源板换过,高压板换过可以排除,驱动板手边只有一个鼎科2270的通用版(驱动板没问题,别的屏可以点亮),但是点不亮这个屏,现在就是请教大家下这个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啊

网友:
先用通用驱动板跟高压板点点屏。屏没有问题果断换驱动板  看楼主的情况不妙

网友:
今天修了一台 型号忘记了 汗 病因是通电过三四分钟就开始像楼主那现象 通用点过屏屏没有问题。电源板5V 12V 输出正常 果断改通用驱动板 按键改过后一切正常 楼主那情况乐观一点改通用驱动板刷个程序就好了

网友:
我也觉得驱动板的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不是驱动问题的话就大问题了,屏

网友:
先用通用驱动板刷个程序测屏有没有问题 确定屏的好坏

网友:
最好换块板点屏看下吧..这屏是组装的..海菲的.看标签用的群创和玻璃..

网友:
果断用自己的点屏板点。

网友:
换条屏线试试看

网友:
这个应该好判断啊,应该是哪个芯片通电之后性能不良造成的,用手摸摸看

网友:
手头只有鼎科2270的通用板,点不亮这块屏。屏线也换过了。推荐个更好的通用板吧?不知道用手摸哪里确定问题啊?请指教下吧?谢谢。

网友A:
这个明天早上回复你  怎么点不亮 呢>

网友:
调下屏上的电位器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明天早上回复你  怎么点不亮 呢>

通用板我这里只有一块鼎科2270的,点别的屏可以。点这个不亮(上电会有金星慢慢显示)。屏线也换过。屏上的电位器什么的没敢动。屏刷程序俺还不会(也没东东)。推荐个好的通用板吧??谢谢

网友:
我觉得乐华的还不错啊!

网友:
你换驱动板就好了啦,点屏用的板应该有几种才好。

网友:
我的感觉还是电源有问题。再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用板我这里只有一块鼎科2270的,点别的屏可以。点这个不亮(上电会有金星慢慢显示)。屏线也换过。屏上 ...

M190A1 试试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换板吧。要不就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怎么这么X的,保险烧了总以为换了就好,那你和那些似懂非懂那些有什么区别?

网友:
不知道故障修复了没,是啥原因啊 ??

网友:
说的是啊。我总感觉自己就是那种似懂非懂的。在此还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修这样的身边要有一套自己信任的驱动板,加电源板,

网友:
换个高压板,不行就是屏坏

网友:
屏供电有跳线帽没?屏供电跳线帽可以选择供电电压,有3.3v,5v,12v可选择 的。另外有分辨率跳线帽吗?都试试。

网友:
高压板换了,电源板也换了,屏线也换过了。两块驱动板原装的和我自己的都试了,全套换下来还是同一症状,唯一不同的是屏发白的时间长了些,原装的是20秒就白了,换的乐华2025L差不多有40秒才开始发白。应该是屏的问题了。按照10楼海哥熊的意见摸了摸通电后屏上靠近屏线的地方有个电容会发热,等到屏发白的时候就烫手的很,对屏如何测量包括电压什么的不知道如何下手了。请各位不吝赐教,给个思路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问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