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杂牌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2-06-16):
时红时蓝,像色温在9000-6500之间不断变化的那种情况,一两分钟变化一次,请大家指导一下原因。另请指导一下色温的调整原理。谢谢了

网友:
是不是 3基色 把VGA插槽那3个3级管换了试试

网友:
主控板坏了 要是不能修的话 就直接改革通用的主控板

网友:
程序板不行了,你补焊下MUC试试。不行就换板把!

网友:
灯管老化也会发红的,rgb有问题也有可能,

网友A:
缺色。看程序,灯管应该几率小。灯管要是坏了,就会一直红不是闪了!是在不行量下你驱动板上的场管或者换个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缺色。看程序,灯管应该几率小。灯管要是坏了,就会一直红不是闪了!是在不行量下你驱动板上的场管或者换个 ...

现在不变了,彻底红了

网友C:
估计是驱动板吧  你看看图像处理芯片旁边的电阻与电容 没经验的话或者你可以找一个好点的屏幕接上测试一次 看看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了  替换法还是能确定到位置的   祝楼主一路顺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驱动板吧  你看看图像处理芯片旁边的电阻与电容 没经验的话或者你可以找一个好点的屏幕接上测试一次  ...

谢谢了,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不变了,彻底红了

外接OK的灯管看发红不,要是红就是你的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