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挂掉 220保险不挂 维修经验

楼主(2012-06-16):
今天同行拿店里一台液晶 我注意到型号是飞利浦202E已经是拆开过的
像是雷击过 如图
电源管理芯片已经炸得真是气蛋呀 前面的型号都没有了啊 就看到后面的30AP  最后上网确定电源管理芯片为1530AP 在料堆里下功夫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一个一模一样的电源板子 于是先把电源管理芯片换掉 然后开始查电路 首先测的是220V 保险 汗!!电源芯片挂成这样了 22OV保险竟然没有断路炸掉真神奇了.........各位同行前辈像这种情况怎么解释 如图 围绕着电源管理芯片首先一个色环电阻1外表烧了直观可以看出来直接换掉 继续打阻值测到如图2标注电阻断路还好板子是一模一样直接换掉 再测整流二极管跟开关管 测到开关管阻值不正常 把其吸下来再直接看得开关二极管已经炸开没碎直接更换料板上面的继续点金所有的电容点过来遍了  至此为止告一断落 怕还后面还有短路查不出来 最后一步用外接灯泡供电也是220V OK 灯泡不亮 把驱动板屏线连上开机通电一切正常。不开机的情况暂不说了呵呵。图都没有拍了 写了这么多其实对高手来说不算什么 但是一定有一点点的价值吧 以后遇到这种情况有得思路 新手第一次发贴子 也是一次经验 值得去反思 用最快的方法做到一针见血 但同时一定也耐心加细心

网友:
下面两图不小心贴上的 呵呵

网友:
保险烧断也是要时间的,如果烧断前电源IC炸了,开关管失去驱动电压不在导通,电流马上下降,保险温度下降,就不烧了呗

网友:
学习,对新手有维修有指导

网友:
果然有高手呵 电路还是半解中 汗

网友A:
如果开关管D极有保险电阻,或者说S极电阻烧了。

220的保险肯定不会烧呀。 这种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开关管D极有保险电阻,或者说S极电阻烧了。

220的保险肯定不会烧呀。 这种很多的。

嗯 学习了 我打学习了 别再说了灌水

网友:
慢慢的成长起来

网友:
楼主这些文章很适合我们新手学习

网友:
原理是用来分析的,有疑问,只能说原理和基础知识运用不够!努力!

网友:
如果整流炸了保险一定完蛋,但如果是其它部分保险不一定烧

网友:
da大电流直接进去的

网友:
想炸的这么严重的真的很容易看到,不过还是学习了下你的维修过程不错。

网友:
保险电阻比保险丝还要管用。分析的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芯片就是这样的,芯片坏,保险好。。。。

网友B:
谁说电源ic炸了一定要先保险呢,保险真有这么多用,就不会放鞭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说电源ic炸了一定要先保险呢,保险真有这么多用,就不会放鞭炮了。

换保险一定要电流一样的 上次换过一次 原来2A的 二人换成5A的 当即鞭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又是哪个老师说的。

这个问题可以探讨 我也想知道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