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下这是什么板

楼主(2012-06-16):
一雷击显示器(不是正常显示器型的东西  好像是什么设备上用的) 屏上IC坏了一个换完用通用板点亮正常  原来这个板子也坏了 客户要用这上面的圆口应该是AV口  不知道什么型号怎么看  在淘宝上找到的都是电视版  这个好像也是 但圆口就一个  淘宝上的都是好多个的。

网友:
这种板.工业上用的较多...VGA加一路视频输入 ...工业设备显示器用

网友:
车载监视器

网友:
电视板还要有左右声道音频输入、射频输入口等,因此较多接口
这个是VGA + 一路复合视频,没有声音输入,没这么多多接口

网友:
它可能叫S端子输入的视频接口。

网友:
有没有板号啊

网友:
在医疗机器上我见过也修过,那黄色接口是接到一台小小的监视器上,也是一个视频输出接口吧,一般很少有卖的,要不那机器怎么能十几万一台呀,动动脚趾头就知道,你出个价我可以帮你修好

网友:
换芯片就不用找了

网友:
淘宝这种板多的是  你那板子乐华通用的也有   接口一样  还可以加装遥控器

网友:
圆口旁边不是有好多空脚嘛,只是没装而已哪些应该是装声音接口的,你只要板号对上就一定能用

网友:
这复杂啊   我这地方太偏僻了  发个芯片都得等好几天  用这个板的状态是不插屏正常亮灯  插上屏灯就一闪一闪的   还黑屏  是哪个芯片的问题?  里面的程序怎么办  我的刷屏工具好像刷不了这个屏

网友:
就是车载监视器的板子先看看屏供电。

网友:
这种板子网上有卖的呀,一模一样难找,找个差不多的改一下

网友:
芯片是NT68625mfg-128  屏是HT170e02-001 刚发现我的编程器能写这个板  想写个程序试试  没有一样的拿17通用的写了下灯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