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没办法设置U盘怎么安装系统?

楼主(2012-06-16):
BIOS没办法设置U盘怎么安装系统?

网友:
1、拆硬盘插到别的主板装
2、接个光驱用光盘装。
3、网启安装
同意楼主:
5.0
xyqxiaohui
同意楼主:

网友(2012-08-20):
槑槑の槑
同意楼主:

网友(2012-06-27):
services星星
同意楼主:

网友:
hzhf9915
加上一个硬盘安装

网友:
陆易河
同意楼主:

网友:
风间尘
同意楼主:

网友:
电脑没有脑
同意楼主:

网友:
大哥,这个简单的问题也往上传???灌水???
你装个移动光驱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BIOS没办法设置U盘,,刷BIOS。
你还是说说你是怎样设置的吧

网友:
直接把整台机都 换了

网友:
从光驱,从硬盘都可以啊

网友:
装移动光驱 或者做个GHOST

网友:
换个USB光驱 考个系统装个一键还原装 在不行拆硬盘装

网友:
一般只有比较老的电脑例如845之前的电脑没有U盘的选项,还有一些笔记本,但是都有光驱。用光驱装是简单的方法。现在仍然有只会光驱装系统的维修工。

网友:
没办法设置,还是你不会设置

网友A:
用光驱装系统啊~
方法很多楼上也一一讲了
我不叙述了

网友:
你没光驱吗??

网友:
不能用就用光驱试试啊

网友:
什么机器,把硬盘拿下来搞个硬盘盒子装个系统进去。

网友:
如果还能开机的话 下载个系统从硬盘安装

网友:
直接用硬盘ghost

网友:
方法很多,会的不难,不懂的万难

网友(2012-08-18):
对客户说——老子不修了,你这是啥电脑,U盘启动都没有。只接丢了,浪费老子的脑细胞

网友:
楼主的问题很简单
鉴定完毕
装系统的方法有N种 ……
U盘 光驱 系统下装 大不了拆硬盘安装

网友:
最好用光盘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