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2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2-06-16):
客户拿来G42不加电,系统无待机电压,换了电源芯片后待机电压正常但是就是不触发,哪位大侠帮帮下,BIOS刷过,IO南桥都是好的

网友:
估计不会有太好的答案,因为你没有提供可供参考的任何信息

网友:
你要说说你查了什信号,连开关电压有没跳变你都没有说,我们也不好给你分析,

网友:
找到图纸慢慢查查吧!这样凭感觉修机子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