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知道主板內存跑著双通道

楼主(2012-06-16):
主板是支援內存双通道的,用了二條相同的內存,怎樣知道開著
請各位指點謝謝

网友:
打开CPUZ,内存那一页会告诉你现在是不是双通道

网友:
现在的板一般都是双通道~

网友:
内存插同样颜色的插槽就是开启了双通道。

网友:
同意2楼和7楼的说法。

网友:
目测,用7楼的,究竟开不开双通道,用软件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