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10开机定在LOG界面死机

楼主(2012-06-16):
今天收一台联想T410本本,独立显卡,开机定在LOG界面死机,去除外设硬盘,光驱,无线网卡,蓝牙,触摸板,键盘,开机还是定在LOG画面,以为是BIOS原因,刷了还是一样,代换过三代内存,故障依旧,没有代换过CPU.但个人怀疑是主板的原因比较大。开机定在LOG画面,按键盘任何键无作用,也进不了COM设置。请问师傅们有修过此故障的吗?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检查下,各个接口设备是否有异物,

网友:
我修到的90%都是USB接口短路的

网友:
是的,很多USB短路是会那样的

网友:
卡log主要还是与内存有关的,换内存依旧,建议检查下插槽,或换个插槽看看

网友:
看看USB接口有没有短路
以前修过一台就是USB口短路

网友:
内存我有换过另一个槽的,还是一样,USB口我是没有测试,明天一早过去先测试一下USB,看是否有可能是南桥挂了没

网友:
换南桥吧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下

网友:
修出来是不是南桥坏,是C702电容坏,就是USB旁边供电的电容.谢谢小鱼的爱提醒.

网友:
不是南桥坏

网友:
对了 是SL410 昨天晚上记错了 已修好

网友A:
兄弟,那么晚你还你还在修板呀!佩服,我修到这的,一般都是USB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那么晚你还你还在修板呀!佩服,我修到这的,一般都是USB短路的,

呵呵 也没有修这么晚了,只是回到家还想着此机还没搞定,上网发发贴.谢谢指点.

网友:
修过,一般都是,USB短路

网友:
是不是大部分这种原因  都是USB的问题

网友:
联想的机器这样的问题很多是USB  5V出的问题有的是把5V接地了

网友:
SL400 有这样的问题。。 T410 也有??/

网友:
长见识了!以后遇到类似的问题先看下USB是否短路!谁能说一下USB短路的具体状况是什么样的吗?怎么测量

网友:
我也有修过 是USB短路引起的

网友:
USB坏就容易挡LOGO
有时候CPU坏也会这样的

网友:
USB 接口短路了

网友B:
修好了吧,网上有通病哟

网友:
USB5V短路,电脑还能点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吧,网上有通病哟

可以的 可以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