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Q550S掉电

楼主(2012-06-16):
一台神舟Q550S不触发,接电检测大电流,拆机,检测到Q28短路,换了 ,接电电流在0.01,待机不对,检测7108的条件都正常 但没的5V的,换个芯片,接电,待机0.07A,正常了,开机电流到1.25A掉电重启循环的。检测内存阻值正常,换个内存,开机亮了,以为好了,装机,一开 到显示神舟的LOGO就掉电,以为散热没做好,取下 重新做下,开机还是在LOGO处掉电,哎老壳大了,把温控 BIOS 内存的时钟换了一样,没的思路了 ,有人遇到没的,掉电后可以再次开机的,能开机到LOGO电压应都齐了,该检测那些信号?

网友:
不接屏,外接掉不掉呢?

网友:
把南桥换了  注意板上是否有掉件的

网友:
换个南桥  看看

网友:
南桥,有的硬盘也挡lo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