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待机3V 5V电压都应该有吗?

楼主(2012-06-16):
华硕HM65单桥本本,接电池3V待机电压没有,5V待机有,开关跳线有3.3V,能开机,但是会掉电,没掉电前3V也有了。
用外接电源通电会自动开机,十秒左右后电流上到0.28A反复重启,CPU无电压,不插CPU电压正常
我想问下这个待机3V 5V电压,是所有笔记本待机时都应该有的吗

网友:
有的板子没有

网友:
嘿嘿 本人新手飘过 一般有3 5V的 只是有的板子只有3.3  有的只有5V电感然后通过一个好像1117那种线性管子转为3.3的

网友:
  一般都有呢  但是也有没有的个

网友:
不受控的都有   半受控的要么先出3v  5V后出  要么5V先出   3V后出    完全受控就是3   5V都是开机后再有的

网友:
有些机器3V和5V都没有的,我上次就搞到一台,搞了好久都没搞出来结果换了个充电芯片就好了,要触发以后才有3V和5V到现在我也没搞懂

是的,有些机器是这样子的

网友:
有些是开机后才有的,有些是待机时候3 5V都有的。

网友:
这个要跟据本本实际的控制电路及系统单元供电IC和本本的上电时序来叛断的,大部分本本一般是待机都有3V  5V的
,有些是没有的

网友:
现在大部分设计都是在使用电源的情况下3V5V都有的,有的情况都是有3V,在开机后5V才出来。用为了减少电池的耗电量在用电池的时候3V5V是不会有的了,在开机的时候才会有。

网友:
大部分设计用电源3V5V都有,另外一种设计是3V有按开机5V才会来。为了节省电量用电池的时候3V5V是都不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