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0AB不触发电流0.01

楼主(2012-06-16):
前些天修一台ASUS K40AB电脑,故障为不触发,电流为0.01,测试开关电压有3.3V,因此机型没修过,不知道CB=DJ这个通电是否就有5V,3.3V,有时它又有电压输出,但是还是开不起来,我在无意中吹了一下I/O,电流上去了跑到1.5A左右,各电压都正常,但是还是不显示,感觉北桥特别的烫,先不管那些,先找一个BIOS先刷一下先,再吹一下I/O,开机LOG出来了,说明BIOS也有问题。那个高兴呀,还能有点希望,定个IT8502E来试一下,到货了焊好后开机正常显示,装机到一半还试了一下还是正常,呵呵。。。心情还是不错的,以为好了,准配全部装完再试机。晕,故障又一样了,把键盘拆开,小吹一下I/O,又可以开机。晕倒,北桥这么烫会不会是北桥引起,先加焊一下先。上BGA焊台,冷机后装上试机,又是时好时坏,晕了。在此请高手们支支招,谢谢了!

网友:
自已行顶一下,大家多多支持一下。发表一下啦

网友:
好像这机器有两个BIOS

网友:
必须要装上CMOS电池  ,不装不会显示

网友:
没有吧 只有一个BIOS ,我有装COMS 而且还换过呢

网友:
有没有换EC晶振试试啊,

网友:
晶振 谐振电容看看

网友:
我上次修到过一台华硕板载CPU的类似故障,是SIS芯片组,后来换SIS南桥好的

网友:
北桥不稳定了?换个北桥试试吧

网友(2012-07-19):
把北桥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