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分离器能否防雷?

楼主(2012-06-16):
这样的分离器能否防雷?小日本的

网友(点评):
没有接地,怎么能防雷啊???

网友:
做工不知道比中国电信的好多少倍啊~~好像发现放电的装置

对啊,中国只会山寨。

网友A:
不如用最古老的方法弄个避雷针好啦。

网友:
都是从线路入来的,避雷针也没用
这也是一个好办法

网友:
当初最早安装的ADSL语音分离器,温州产的泛德数码猫上带的,里面跟这个差不多,我拆开个过,数了下,共有11个元件,比现在这些垃圾要好得多了。

网友:
蓝色的应该是压敏电阻

网友:
这样的小东西即使能防雷估计效果也不会好

网友:
实践证明,说实话,真正防雷,就是打雷前。把线都拔下来,你想想,雷从电源进从网线出,什么能防雷

大自然吖 不是那么容易让你征服的

网友:
说的太对了说是防雷的究竟有多少是谎言

网友:
没吹得那么有用,看起来觉得舒服是真的

网友:
抵制日货。

同意
顶你

网友:
表面看起来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鉴定完毕!
请指示!

网友:
如果是山货那就不知道了,是正品是可以防雷

网友:
这个上面比电信的多几个二极管,也可以起到雷击电流过大烧毁从而实现避雷,这个东西也可以自制的,最好是多加几个保险电阻

网友:
电子防雷是防不了的

网友:
雷多数是从网线进的,电源部分一般防护比较好

网友:
电源一般隔几千米变压就会有个地线,网线的布防就差多了

网友:
防静电 估计 哈哈

网友:
避雷针不一定就可以避雷,有的时候会把周围的雷引到你的位置,成为引雷针

呵呵!绝对同意楼主。

网友:
上个线路图,就那么几个元件,随便跑跑线!!

网友:
变压器隔离理论上应该可以,只是实际效果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
要想不被雷打,就把所有的电线和电话线拔掉最实际,说什么东西能防雷,都是效果不理想的。

网友:
防雷没有绝对的,不过这东东用料还真不错。

网友:
这个东西做工不错,比国产的强多了,价格进价也12了,我以前在网上买过几个。要说能不能真正防雷,什么都不是绝对的。但从使用效果来说,个人认为他比一般国产的普通型的要效果好。

网友:
这个东西是可以很大程度的防止感应雷的进入,如果是直接打入的话肯定是不行的。日货只是用料好一点,国货如果是钱多也是可以这样的。

网友:
国货当自强那

网友:
这个是从朋友老爸那里拿来的,感觉比电信以前原配的好得多。国产的能省的都省掉了,这个东西主要是用来防感应雷的,直接被雷劈到用啥都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如用最古老的方法弄个避雷针好啦。
哥曾经看见一个闪电直接击毁整个楼房的电路,只要连接线路的电器,变压器,保安器,什么的都不管用,旁边一个楼的避雷针就直接把闪电接地啦不选择避雷针的要注意危险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