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41V大短和不充电

楼主(2012-06-16):
好几天没发帖子了,今天没事发个帖子赚点分,华硕k41v大短测公共点对地0欧。于是马上去测各个电感发现1.5或者1.05V短,因为没有图纸所以不确定是哪个,经测量发现为上管击穿,直接把19V拉低了。换个上管OK了,装机器测试,发现电池不充电,放电正常。于是马上测量电池口对地值,OK的,电压也OK。上电池的时候电池等亮着,对照着华硕别的图纸发现为电池电量低,不上电池为3.3V,上电池就拉低了,有EC发出的,测量了其线路发现自己判断错误了,应该是不充电的问题,于是马上回到充电芯片那里,没有图纸不知道引脚定义,马上换了一个一样的,OK了能充电了,电池电量低的灯也不亮了,测试没问题。之前因为用电源和电池测电感电压为12V以为是充电电压,所以才去查哪个电池电量低,其实是电池放电电压。弯路是避免不了的,但得从弯路里走出来呵呵

网友:
顶一个,虽然没有学到笔记本

网友:
修笔记本一要有图纸,二要有配件这样才修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