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的SONY 被谋杀了

楼主(2012-06-16):
接到一个二修SONY的机器,板号为MBX-224的机器

      上点发现待机0.002V,待机低了,拆机查看。EC为NCPE783L很多PIn东倒西歪的,看来上家维修的焊工不怎么样的呀。因为没有找到图纸,测量待机芯片SN0608098,还好在讯维网找到了一张待机芯片照片,是被人剪贴下来的,有总比没有好呀。发现待机正常,然后测量EC周边的电容,电压只有0.6V,按键开关也只有0.6V,明显不对,
      大概测量各个电感的阻抗,没有短路。然后测量公共点DCBATOUT去各个,供电MOS的上管看看有没有断线什么。没有什么问题,看来是3.3v线性电压没有供电ECVCC导致的。仔细看发现一个+ECVCC是+5VALW_LDO经过PU9转换成+ECVCC的。令人郁闷的事,板子上没有PU9,拿个放大镜仔细的观看焊点,应该是被人给取掉的。看来这台SONY是被人谋杀的。

找了半天也没有这种芯片,算了到液晶驱动板上找了个1117,直接改了5V转3V的。NND这下该好了吧。测量了下电压3.3电压出来了。开关按键也有3.3了。按开关按键开机电流到1。5,左右。上U电流一路上到2.1开机了。

        这下问题有来了,接屏测试白屏。以为是屏的问题到楼下调了张LED的屏来。MD一样是白屏。不过很明显会发现屏中心有一块花屏。肯定不是显卡也不是屏的问题。想了下,会不会是谁把跳冒给改了。发现跳冒共有7个,1234567.其中2和4是关闭。也为对这个跳冒不是很了解,随便把2的跳冒开启。很意外屏正常显示了。看来上家是个谋杀达人呀!不过他还比较温和的,要不这板绝对挂掉。

最后送上MBX-224的图纸

网友:
你碰到的上家还算思想品德可以的没咋么的要是碰到直接30v电压乱桶那就麻烦了
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你还不知道,我接到一台神鸟机,你说怎么了,一电源接口被拆了,显卡被加焊爆了,声卡芯片不见了,BIOS也不见,还有两个USB接口也没了,我也没告诉客人,直接报个价650修好,正好这客户也接受

网友:
楼主是直接换板的吧

网友:
二修好,可以多收钱
神鸟?只这个价格,不过楼主就别说具体价格,可以说个范围如500-600!!因为这上面还有不是维修的,上来看见价格敏感

网友:
怎么可能没图纸呢  前几天我刚下载的  我的待机进水 修了好多天没修出来  换了板子! 上个星期终于把换下来的板子修好了!

网友:
技术不错不过图是在有几个看不清楚,上家杀板子,太正常了,不太明显的最可恨。

网友:
其实有些客户也挺可恨的呢。上家这样做,有一定的原因存在。虽然我维修过程中还没有做过手脚,但面对某些客户,真的是很无语。

网友:
是修好,补回所缺的东西就可以了

网友:
支持楼主,这年代最好不要搞破坏,别以为客户不愿修就搞小动作。。。。。。

网友:
1117用的恰到好处

网友:
始终对SONY的跳帽不是很了解,那位大大出来说下,

网友:
我见到的都是一刀划过,后果你懂的

网友:
5V转3V改得有点水平

网友:
楼主很厉害,佩服佩服。

网友:
有些客人  你不能温柔对待。。

网友:
修的不错,分析到位,赞

网友(2012-07-26):
维修技师要有良心,别人不修也不能搞破坏啊?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正好要这个图纸

网友:
有的客户不好伺候啊,只能爆他板啊。我也遇到过一台机器,上家把去EC供电的电阻拿掉了3个。找了半天电阻才搞好。

网友:
有的主板上有眺帽  那些都怎么跳的

网友:
你运气好 我哪里还有块 华硕的板子 被人 30V烧了 南北桥 3 5 V内存供电 公共点的 MOS管 电容一堆 6脚 双MOS管 一堆 哈哈 现在等客户 回话了

网友:
这样改了稳定吗

网友:
能赚就赚,有客人真让人头痛,今天遇见一个客人,修主板 华擎的,他说不开机,我插卡一试,果真不开,不过复位也有的,我就先想到BIOS ,我说修好30元,这个可能是BIOS程序坏,刷BIOS后,好了,叫付钱,他说你就这个要我在30呀